华硕Z99D笔记本开机出声不显不断重启

楼主(2011-04-01):
华硕Z99D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出华硕提示音后重启
不断重复,请指点。谢谢

用户急,已经取走

网友(点评):
LZ看下这个机有没有指纹识别系统,拆掉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加焊试试

网友:
nv的北桥   用风桥吹之! 补焊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不知道是否是MCP67M-A2 系列的。

网友:
NV集成的,很易空焊,以前误杀过显卡

网友:
你的机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裸板重启吗?

网友:
北桥坏,换一片

网友:
前几天碰到华硕的本,情况和你描述的差不多,独显,单桥
拿掉显卡也有开机的声音。加焊桥搞定

网友:
应该的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独立加热北桥跟显卡看哪个出问题。不要一看这个问题就干显卡,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华硕Z99D如果北桥是MCP67M-A2 系列的,这种北桥易空焊

网友:
我搞北桥修好过一台这种机子

网友:
應該是MCP67那刻有問題
最好是換顆新的
曾經植球返修過

网友:
哪种北桥啊,换显卡板试试,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好了吗?加了北桥

网友:
这是华硕Z99D的典型故障,基本都是显卡和北桥的问题占多数,我曾经修过四台这机子,其中有三台都是桥的问题,一台是显卡的问题,都是重新植锡就解决了

网友:
我做两面三刀次显卡没好,明天做一下主板的桥

网友:
重启显卡的面大

网友:
深度解析

网友(2011-05-12):
有谁知道这个机子把独显去掉,除了不显示外,会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显卡和北桥可能有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A8J的,故障和你说的一样,换了显卡都不行,你刷一下BIOS试试吧。个人建议请参考。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三合一的桥坏了/空焊引起的,另外CPU不良和BIOS资料丢失都会造成。

网友:
北桥,都修了上百台了~

网友:
不用说、就是北桥得问题。我维修了好几台就是这样。百分百会好

网友:
是北桥问题,华硕的通病。

网友:
我看大家 解决问题哈

网友:
这个确实北桥的可能性不较大,这个机器不插显卡也有开机声音的!

网友:
有声音,吹一下MCP67就知道啦

网友:
刚修了个,桥的事.先杀了卡没好.

网友:
无显看北桥吧,,显示再显卡。。。

网友:
67mv的桥,重植可以好,但是返修率比较高,换的话要看好芯片,有时候会出现装驱动六分屏

网友:
顯卡壞北橋壞就不會有聲音

网友:
出华硕提示音后重启,是独显100%杀 显卡

网友:
做北桥吧,跟显卡没关联

网友:
系统故障吧,先把硬盘拆下来看看

网友:
要看是什么北桥   是小桥  就是北桥的问题  是大桥就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二合一芯片的问题,我修过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显卡拔了是不是也一样症状

网友:
北桥吧,很不好做容易坏

网友:
北桥问题加悍一下

网友(2011-06-17):
这个板,不是显卡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呀

网友:
先做显卡,不行再做北桥,一般都会好啦!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整了一台是黑屏,电流正常的,是桥虚汗了,加焊了一下,都快一年了,客户还没来光顾我。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十台都有九台是北桥,特别是楼上遇到的这种十成是北桥

网友(点评):
我修过的也是

网友:
Z99D返修率太高了,有时都觉得自己在骗钱。

网友:
先加焊试下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