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台式机主板,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1-04-01):
DELL gx280台式机主板,开机风扇狂转,开不了机!请教有经验的高手赐招!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不行的话看cpu有没有供电,没有的话换3188.

网友:
这样就发上来了,先排除一下是哪问题啊!

网友:
主板跑码不跑码,各项供电是否正常,楼主应该把基本条件先测试一下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