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屏码片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笔记本 屏的码片怎么刷
遇见很多DELL机子每次都要把笔记本屏的码片倒过去  好麻烦
换过去 有时候出问题人家也不给保了
我有个刷内存 24C的编程器   不知道能用不           笔记本码片好像不是24C的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也是拆下来吗?

网友:
如果上家不给保的话。。 直接换家得了。那有这样的事。

要么你让他发一片,DELL能亮的。。。郁闷。。

网友:
就是呀。。我一般就是和对方说好。。。然后再把芯片倒过去。。。听那个老板说他们刷屏不用芯片扯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笔记本码片有几根线和主板相连的 可不可以不用单六  就是改笔记本液晶的屏线盒编程器连接  就和刷内存的一个原理     我不知道我那个刷24C的可以用不  码片

网友:
不拆更麻烦,用相应屏线联到编程器,要改装的,而且型号多,还是倒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也可以

网友:
DELL换屏 很多都要换码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那个工具卖  刷屏的 直接用屏线刷

网友:
如果不给保的话,我就要卖我屏的老板换屏,换到可以用为止

网友:
都是跟上家商量好。他同意了就换码片。

网友:
需要刷码片吗?不是有DELL的专业屏吗?比如15.4LCD的,直接换上去不就行了?如果去上家买,直接报屏的条码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麻烦,涮屏没有工具,也就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