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1-04-02):
创维的电视,在滤波整流部分接了个标示是TH的器件四方形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求助下大家。

网友:
小弟所知是温度感應元件吧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东西还不能甩掉,否则干扰大大滴……

网友(点评):
既然都说了是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怎么解释为 防干扰 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
是热敏电阻,阻值 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

网友:
防止开机浪涌电压,串联在电路中,可用一同阻值水泥电阻代用。

网友:
防浪涌的元件,,,,,

网友:
这个好像是并联的连到一根电线,线又绕显像管绕了一圈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