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驱动遇到的最郁闷的事情

楼主(2011-04-02):
昨天下午客户拿个本子过来说不能上网,一看原来是没有装驱动。他自己装的系统,不知是网卡没有安装好,声卡和显卡都没有安装上,我这装笔记本系统收费是50,想想还是不好吧,就给他打驱动包。真好,驱动包打完,所有的驱动都安装上了,心想收他30块吧,不然他会认为这玩意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要是收个10块20的话)
  晚上他过来看了下,说晚些时候过来拿,结果到了晚上10点我们关门的时候都还没有来拿,于是就留到今天了,今天他拿走了,但是今天下午他Y的又拿过来了,说不开机,等我一测,Y的,稳压电源待机电流都没有,想想这下麻烦了,于是想想也可能是小问题(接口或者保险呢)当时客户不在,我想想要是想问题就帮他弄弄算了,拆开量了一下,完了,南桥挂了,表面凸了个小包,这下怎么办,总不至于装个驱动然后在我这放一个晚上就赖给我了噻,客户说明天来再决定.........

网友:
路过,等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
是够郁闷的,就看这老客怎么说了......

网友:
有没有在本子上留有记号?现在社会上什么鸟都有。不排除相同型号二台机的可能。因为驱动应该不会致使南桥起包。

网友:
客户来取机时你有没有当面开机给他看呢?若是的话,客户不好找你的,若不是就不太好说了

网友:
给本子办理后事吧。

网友:
哇哇 楼主晚上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对于维修一类的问题  像主板 本 显示器等 最好问清客户是什么问题 然后当客户面把问题展现出来  免得有些客户扯皮!

网友:
我就这样被敲诈过。300元没了。装的HP的驱动。装好重启。花屏显卡烧了。

网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嘛

网友:
真的是不爽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郁闷了,说都说不清楚。。
要看客户好产好说话了

网友:
我有换高压条烧南桥的经历,但是没见过说装驱动烧南桥的,有次我用驱动人生驱了下声卡,结果BOSS挂了,开机不显的。
像这类事情是最麻烦的,搞不好客人要你赔台机子都有可能!

网友:
都是高手了。学习了

网友:
客户拿走的时候是好的,拿来坏了,那就不关你事了

网友:
我晕,这是什么情况咯,么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他来拿的时候是好的就不关你事咯,再拿来有别的问题跟他讲清楚啊,再重新报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他过来拿的时候我不在店里面,门市上的妞儿又没有给他试机,我发誓头天晚上是正常关机的,结果他再跑过来就南桥烧炸了

网友:
我知道戴尔有款本本只能装WIN7,装XP的声卡驱动直接烧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