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650不显常见病因

楼主(2011-04-02):
蓝宝石显卡修起来”脑热热“,尤其是HD3650这个型号的显卡,一般供电正常不显示时,多数是金振坏了,不起振,最麻烦的是这个风扇的设计,这个金振正好在风扇底下,很难测量。个人觉得这个开的风扇设计很不合理,风扇把灰尘都覆盖住金振,这样才引起金振损坏的,并腐蚀这个位置的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学习了,手上也有蓝宝石HD3650显卡,回去也研究一下

网友:
金振×
晶振/晶体√

网友:
我也有个蓝宝石HD3650显卡,大花。测试时认不出显卡。

网友:
晶振坏?显卡上晶振坏的极少见。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xt4eyq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卡晶振坏的很多,你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测试不出显卡??
会不会是供电电压过高?
还是显存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xt4eyq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大花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是AGP的吗?我有两片3650AGP的黑屏,把A料全换了都不显,是什么引起的呀?

网友:
晶振坏会花屏吗?晶振坏应该是黑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花屏的多数是芯片假焊的呀!无显示跑过无显示多数坏电阻了呀!

网友:
其实花屏也要看显卡是A卡还是N卡,还要看型 号,有的型号的通病

网友:
是呀,不过我修的不是晶振坏,是晶振边上哪些小元件氧化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尤其是周边的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说是花瓶,是黑屏,

网友:
我也很少遇到过

网友:
晶振坏了应该BIOS都不会工作的

网友:
宝贵经验,值得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windows下用RBE找不到ATi视频卡,DOS下刷新BIOS提示没有安装ATi卡。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