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50A

楼主(2011-04-02):
刚接到一台联想笔记本F50A是过水的机器是从PCI槽进的水! 南桥进的会是水都长毛了! 洗了洗通电有待机不加电!换了个南桥能亮了但是报很多错误 BIOS 错误 PCI错误想了想还是南桥的问题,又换了一个好了!能过系统了! 但屏幕上有很多小亮点!加焊显卡不能! 还是有很多的小亮点!  有没有那个高手能告诉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网友:
亮点。是不是屏以前就是那个问题的

网友:
不是好象是花屏但是加焊显卡不行!

网友:
没有!
它只是南桥那一块过水!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腐蚀严重, 还会有隐葳性的断线,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