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7A 正屏液晶,开关按键没反应,求助

楼主(2011-04-02):
有一ACER AL1917A 正屏液晶,开始换高压板一切正常,准备装壳完工。心里正美那。无意中把按键板碰了一下,一下碰到屏的铁片上打铁了,马上开关信号灯灭了。再怎么按都没反应。高压这边没问题,12V和5V都有,求高手帮看一下如何修下去呀,有没有办法直接连接开关,只要能开关就行,调菜单不用也行。要不白忙了。跪求!!!!

网友:
再说一下,本人对驱动板不太会修,经验少,高压板还行

网友:
估计驱动板报销了。。。。

网友:
别呀,驱动板这么容易报销呀,那我不完蛋了,这驱动板不好找!!!!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呀,你不是第一个,受这害的人多了。。。。。。

网友:
那按键板没问题是吧

网友:
先换按键板试试啊。。。。。。。不行就是驱动板啊

网友: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按键板可换,这款屏太少了

网友:
测一下按键有没有3V电压

网友:
没有电压,我想按驱动板和按键板,还配不上,这款屏线是双30针的正屏

网友:
谁知道哪能配上这种,也行,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量下开关 试试  看上不上开关烧嘞

网友:
把控制板的按键换了试试

网友:
拆下按键板。用镊子开一下看看。开不了。驱动板可能就。。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一情况,按键不起作用,屏显4:3摸式。无法调。按键以换过。看来有可能是MCU的问题了。那位指导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我发了驱动板了,到了以后看效果吧,可能是驱动板挂了。再聊

网友:
驱动板接线那边的三级管看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