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

楼主(2011-04-02):
我有个航嘉电源,,紫线是2.25V,,别的都正常,丢了可惜,有哪位指点一下,该咋修

网友:
紫线2.2的话别的不能正常啊

网友:
这个没修过

网友:
拆开!~看有电容涨的没!~有据换!~没有得话就跑电路!~主要在有光耦的那部分有问题!~一般是电压取样的电阻变值!~

网友(2013-10-04):
先修+5VSB,论坛N多例子。。。。。。。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