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修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1-04-02):
今天来了一台明基FP71G+的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黑屏.拆机检测.发现保险烧了,开关管K3530烧了,更换保险和开关管,由于没有K3530,就用8N60代替,上机显示正常,可是没有过几分钟又黑屏了,一看保险和开关管又烧了.没有办法.找了一块好的电源板,上面的开关管也是K3530,换好后上机 .发现 能亮一会,黑屏,指示灯亮.再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折机看保险没换,拔电后摸开关管好烫啊.把好板上的电源屏片1200AP也拆下来,还是这个样子,就是开关管发烫.灯管不亮,测量电源板上元器件也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只好飞线换电源板了.机子虽然这样修好了.但是心里有些不甘心.大家来讨论下什么坏了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亮下就黑屏有可能是高压板保护了,这种问题在液晶显示器中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看开关管基极电阻有变化吗

网友:
灯管亮下就黑了大多是高压问题,你说屡烧开关管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思路就不对了。你直接换板了,没去找原因,保险和开关管烧了是由什么引起的,你顺着它的路线去查啊,现在你问的问题你自己放都弃追寻了,问了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应该是消振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看清我说的,我已经把件换了,这次开关管不烧了,就是发烫了后电压输出不稳定,元器件测量没有问题,不知如何修了.下一步如何考虑了.向各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