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机器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04-02):
前两天修到一台M1210机器 客户拿过来说是死机  我打开一看CPU温度80多 风扇风出不来 跟他说灰尘过多要清理 清理好后开机温度正常60    机器取走 第二天上班机器又回来了  用一个小时后还是死机  温度同样还是80多年来    拆机加焊ADP3207    加焊显卡  风扇改长转     装机测试     1小时一直在60左右   机器取走!晚上客户又来电话说CPU温度又到85度 我晕了  难道CPU有问题(我没有这个CPU)   还是散热管不导热了    客户说过两天过来  我心里也没个数了  有哪个碰到这个问题的兄弟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碰到散热管坏的导致CPU温度降不下去

网友:
是不是温控小芭蕉出问题了哦

网友:
我想一概是散热管不导热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笔记本BIOS版本,DELL对XPS M1210型笔记本在2007年4月1日发布一个重要的版本:A07.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到官网上下一个最新版本:A08    看看刷BIOS之后,会不会好用了。

网友:
有的机器散热导管也坏

网友:
用手摸导热管的两端,温差大就是导热管不良

网友:
估计是CPU老化了.

网友:
我遇到过独立显卡的,CPU温度80多度,显卡NF的50多度, 换升级显卡后CPU温度一直保持40来度

网友:
首先感觉风口出的热风如果很热说明热导管还是起作用的,如果热风不怎么热但U的温度高,就要考虑是否热导管损坏。另外就是U本身体质不良发热发烫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U  再查供电吧

网友:
热导管坏的遇到的还真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过导热管坏的,你拆下导热管,用风枪吹下一头,如果坏了,另一头应该没什么温度,或是开机时拿个风扇对着散热片吹,看看温度能不能下来。如果能下来肯定是热管挂了。

网友:
CPU散热管,CPU供电也会引起,上次看到个帖子说集成的CPU虚焊也会引起温度高。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导热管坏了,很好测,你拿杯开水,把导热管放进去,看热管热不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就是放块塑料它也会热啊何况是个铜呢

网友:
可以换个CPU试一下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M1330也是温度过高。换风扇也是一样的,显卡是631的显卡。我加了铜片。还是一样的,65度,汗死。

网友:
温度高加焊ADP3207,显卡,是什么依据

网友(2011-05-02):
出风口有热风出来的话,
应该不是散热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