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做BGA问题!

楼主(2011-04-02):
关于华硕主板做BGA问题!一做就变形.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一起分享下!

网友:
我也做不好,大板太脆弱了

网友:
这么说来板子在做BGA时应该做好防爆措施

网友:
一是:做BGA之前,主板最好是放到烤箱烤一下;二是,做BGA时主板要放置平整;三是:买一个好一些的BGA。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网友:
华硕大板太脆弱了,一做就变形.所以现在都怕了..希望各位继续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

网友:
有的板子时间长了,板层中间受潮,一加热就膨胀,爆开主板,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有同感 可能是我的机器的底部加热面积太小了

网友:
我前几天做华硕的南桥 ,做了12次

网友:
总结出一个经验,把板子夹紧,把下出风口一定要碰到主板底部,然后用双手拿东西压住南桥2边,开BGA做南桥,一直等到结束,过10几秒,冷却了才放手

网友:
我BGA下部加热还算可以的.
就是一做就变形..

网友:
幸亏这个板子的南桥底部没有任何元件,不然下出风口实在没办法抵住主板。板子是Z99S,也就是华硕965通用的,A8E,A8S啊那种

网友:
同仁们,asus跟三星的板关于要BGA的先不要急于上BGA台就猛干。

我都是设置了个烘干曲线烘个几分钟再换芯片的。我是三温的下面预热120-160,2温80,上面不用。时间:3分钟。这样做还没有遇到变形的,

网友:
这样的.我倒试试.
反正我现在也不打算要这主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啦。就是在做BGA是应该把板子上的胶给去除。听说现在IBM的机子做桥的成功很低啊

网友:
我有个A6OOO的板变了形也照样做结果还能亮机,就是怕返修哇.

网友:
那个华硕的真是不好做啊   太容易变形了啊

网友:
还要看是 什么机器的BGA吧

网友B:
使用三溫區的BGA台,兩邊卡勾拉緊,另外機台附加的置板支撐螺絲要調到與主板下部平高,讓板子在做BGA時不會因下部溫度較高而往下塌陷造成主板變形,基本上這些都調好都不會變形,我做BGA都會先調好,因此也從沒變形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三溫區的BGA台,兩邊卡勾拉緊,另外機台附加的置板支撐螺絲要調到與主板下部平高,讓板子在做BGA時不會因下 ...

大板不是下榻而是向上翘,用钩钩往左右拉紧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