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不开机,吱吱叫

楼主(2011-04-02):
今天修了一台海尔A600.以前开一会机就黑屏。在也开不开了。有时还能开一会。但是不超过5分钟。
能触发。CPU电源1.2V。其它电压正常。把CPU拿掉,开机。CPU座附近吱吱叫。。上了CPU就不叫了。
还有就是电感坏了一小块。应该没事吧。我用别的电压代换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的两个上管换了。CPU座后面的几个电容我也把大点的电容都去了。还是不能开机。。电流上到1A多点就又掉回70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