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个 66.5 K 的 电阻

楼主(2011-04-02):
一个联想 旭日 C466L  本 进水,  经查看   掉了一个 66.5 K 的 电阻 这个电阻 一端 是接D 一端接 393  的 第6脚 ,我现在想问的就是 如果 这个电阻 没有的话 会不会影响开机? 现在这个机器 待机电压 是0.02 -0.03 之间来回跳,  待机3  5  V  也是来回跳,  把 LM393  摘下 待机正常,换一个 LM393  还是 来回跳,现在想问下就是 这个电阻 起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点评):
原本就是没有的@

网友:
本来就没有的图上已标

网友:
O  哦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会看 图 刚学习    请问下怎么 区分有没有呢?是上面的 @   这个吗

网友(点评):
对的,有@的标注表示实物上可能没有安装.

网友:
分压呀,下拉电位,,,

网友:
搞了半天是个 没有的 看来经验很重要。

网友:
那个电阻就没用料。

网友:
图上标的是可选件

网友:
这个 机器已经修好了 不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是 393 的 第3脚连接的一个电阻坏了 导致电阻阻值增大了   导致 第3脚电压低于第2脚电压 所以 第一脚不能输出高电平!    换了那个电阻 机器能正常开机!  不知道我表达没表达明白 嘿嘿!

网友:
这个电阻在板上面是没有的  电压来回跳变 你要看是不是哪个信号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