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快到XP页面就死机什么东西都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1-04-02):
修个杂牌上网本 可以开机 只要快到xp位置就死机   硬盘 内存    甚至南北桥 都弄的 还是不行     有没有修过的  给个经验啊

网友:
你有搞BIOS吗?  温度高吗?

网友:
系统有没有换过

网友:
桥是重做 还是加焊的。

网友:
最好重做一下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我遇到个,上网下个,然后在DOC下升级下

网友:
本本的没遇见过,台式机遇见过,一切都正常,如果进BIOS设置,或者进DOS模式,多久都不会死机,重装N次,都是只要快到显示登录界面的时候就死机。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进入XP后要加载高分辨率的驱动,这个时候就蓝屏了。后来换了块显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弄了   没有散热片 我用风扇吹的    散热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的  没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我的是上网本 那里来的显卡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芯片虚焊之类的

网友:
北桥 控制---VGA+。。  这个思路

网友:
BIOS吧,以前遇过一次,还有就是CPU供电,几个管子全换了就好

网友:
查查温控这块

网友:
死机之后电流是在哪里不懂还是有变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流变化不 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温度 没问题的啊  我弄的大风扇   我穿着大棉袄  狂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本的BIOS容易出问题,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做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我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