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HP420 用电池暗屏用适配器不暗屏 ,刚开始我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一个换是不行,请教高手
。
暗屏

网友:
是不是别人改过线的啊! 如果是 看 19V 线结对没?

网友:
没被人改过,十九V有。用电源可以亮的,就是用电池暗屏。急急急

网友:
那位师兄遇见过这种问题给小弟指点下迷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