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

楼主(2011-04-02):
烤机 2个小时 死机 。。。。重启黑屏 电流0.5A左右 凉一会又能开机正常使用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给点经验
黑屏

网友:
你搞过那些地方? 有搞散热吗?

网友:
估计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walkman0904
的帖子
同仁,不是所有机器都是显卡门的。搞点对帖子有帮助的东西,难道你要楼主去焊显卡吗?
维修要先易后难,避免问题扩大

网友:
这款是集成显卡的上网本,哪有显卡焊呀?不要误导楼主了,我们有修过些上网本都是CPU问题,你试试摁CPU看看,CPU的焊接很多问题

网友:
散热要搞好pc50 pc49两个330uf电容换掉

网友:
北桥面大 修过花屏的S10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竟然是 北桥损坏 换了一个 就好了 谢谢个位了

网友:
嗯,有可能是它坏

网友:
上网本不好修啊,很多是桥的问题但是修好过不了保修斯就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换个北桥就OK了!

网友:
嗯。北桥里的内存控制电路?

网友:
北桥爱虚焊 坏的并不多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上网本有点吓人哟 我是看到了
也个过 修南桥好的哟

网友:
一般都是桥空焊,桥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你买了多长时间 要是再保切记不要私修联想维修站可以修只要没有非损一般就是给你更换新主板

网友:
见过单桥的上网本,屡换屡坏。纠结啊,最后换新的也不行。现在让客户报废了!不给修,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