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寸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2):
   故障现象:不通电,  拆出来发现电容鼓包。换掉之后,以为维修结束啦!  可居然白屏!测下屏的保险没有烧坏!然后用整套驱动板测试还是白屏。以为屏坏啦,但想到是21寸  可能是程序不对!于是写程序。最终写好啦!

网友:
那现在用原来的驱动板还是用万能板??

网友:
是不是换了驱动板

网友:
恩 换啦驱动板

网友:
只要是有屏供电,就有会出现白屏的现象.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纯属经验

网友:
好经验 电容还会影响驱动板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