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笔记本时好时坏???

楼主(2011-04-02):
联想Y430集显的
笔记本
,拿来时客户告我点不亮,在我这试机正常,关机后在开就不显示了,电流跑0.844,放上一天以好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问题!
笔记本

网友:
BIOS 内存,新机器显卡坏得少

网友:
老哥 你也遇到了啊! 我上次也遇到了 是哥个进水的板! 桥都换完了都不行! 也刷过i BIOS 就显卡没换!

网友:
集显一般不是显卡的问题,不要乱做桥

网友:
集显一般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