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烙铁头烧死了 还能再上锡吗?

楼主(2011-04-02):
烙铁的温度传感器坏了,换了个新的芯,不是原装的,不太好使,半天不热,稍微调高点,竟然把烙铁头烧死了,我是新手,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再上锡不?我试过插入松香里 焊膏里,然后用锡线轻轻的挂,能上去一点点,很不均匀,而且及易再次烧死?是我上的有问题呢,还是烙铁芯有问题?
传感器

网友:
用强力助焊剂上 点锡

网友:
在用过的吸锡带上反复蹭蹭试试

网友:
首先,温度调低,大约在200度左右,然后用最细最细的砂纸,轻轻的磨掉一层黑色的氧化物,见到白色金属层,,然后调到300度左右,用锡线上锡,在升温地过程中就要上锡线,别等到300度以上再上锡,就会再次氧化!

网友:
漫度调低一点。用细砂纸打磨或用刀片刮一下再上锡应该可能了

网友(2014-07-21):
用锉刀锉亮铬铁头头部,再加松香不就好了呀

网友:
刮掉氧化层

网友:
重新上锡 我的 还可以用

网友:
烙铁芯 有问题 再换个

网友:
烧死了,就是铬铁的表面给破坏了,只能报废,一个铬铁也不值几个钱的.好工具才能修好机器哦.

网友:
好像是电烙铁有点儿问题。所以极易把烙铁头烧死。

网友:
如果烙铁头不贵建议换过一个还好用点。。。

网友:
还是建议更换,如果只是简单处理,以后使用起来还会很麻烦

网友:
可以 砂纸打磨下,然后不停上锡 擦拭,上锡擦拭

网友(2014-08-20):
一个简单方法。
先加热烙铁。升温后有刀片刮一下秒面。
热后把烙铁放入松香里。
然后直接在松香里给烙铁头上锡。
烙铁头没那么容易烧死的。
有事烙铁忘了关。开了一夜,第二天还能正常使用。
用松香,别用焊膏吧。焊膏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