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7N 液晶显示器,LED灯闪,不亮

楼主(2011-04-02):
自已家用的现代Q17N,现在点不亮了,按键板上的LED一直闪,请教下可能是什么问题,自己已经拆开了,不知如何下手?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看供电是否正常,再检查高压板。最好,顺便把灯管和屏也测试一下。

网友:
电源板 问题 拆开 电容鼓包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