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地上了,主板不显卡此盘了,可以修复不?

楼主(2011-04-02):
硬盘是Seagate250G的,不小心摔地上了,而且是电路板的一个角先着地,这个角都摔平了点!我换了也是Seagate 160的电路板,接上主机还没情况依旧!

网友:
你这样换板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换呢?可以跟我说下不?

网友:
硬盘有异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就是没反应,然后我接到我的电脑上,我自己的硬盘都认不到了,我拔了它,我的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
呵呵 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数据真重要,找专业搞数据的吧...数据不太重要...买个新盘.真的不建议楼主再换来换去折腾了...为你负责的话,就不会建议你乱换乱测试了...
如果磁头有问题,钱更多...看你这么碰.估计盘体有划伤或者头出问题...角都摔平了...力度相当可以.

网友:
有可能盘的碰头也被捽坏了。。。

网友:
可能盘的碰头也被捽坏了

网友:
摔断头了吧,其实这个还能修不?????

网友:
没重要数据就买个新的吧!!!!

网友:
摔了的东西,售后都不保修,买新的把,认为损坏没得救啦

网友:
  摔一下,可能磁头坏了,恢复可能要很多钱,你换上一个电路板不行,因为还要刷固件的,明白,每个盘的SN号都不同,固件都要重刷的

网友:
先加电听听磁头有没有敲盘声,一般磁头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1-05-09):
有反应那就错了    你250换160的肯定是不行的啊

网友:
不是什么主板都有用的

网友:
楼上,具体怎么换可以拿出分享不?对这个硬盘换板这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