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00奇怪故障

楼主(2011-04-02):
前几天来的台Y300的老本说是要做清洁,清洁之前进系统都检查的一下正常就开工做。弄完之后再进系统就进不了的,每次过的XP的滚动条就是有光无图不知是那里出问题的。系统重装换硬盘也一样但进PE都可以,有时也是自检那里死机或者释放系统时死机。请有这方面的高手请教.....................

网友:
首先考虑内存及相关电路

网友:
静电击坏班子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板子坏的吧它进安全模式和PE都正常

网友:
你先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然后把光驱拔掉。试试 我以前也遇到过。我是把光驱拿掉就好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啊

网友:
今天修个东芝的老本子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