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LCD,急中求救

楼主(2011-04-02):
一长城A92LCD,被用户调为4:3的摸式。我用了所有方法也调不成16:10的摸式,在百度搜,按他们的方法也调不回。请修友们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就OK嘞  就这么简单 嘎嘎

网友(点评):
以做了无数次了,无果。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就ok  不行就工厂模式恢复

网友(点评):
以做了无数次,均无效。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同意楼上的,清楚下用户配置储存器看下,

网友:
换个通用板子试一试啊.

网友:
程序坏了也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