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有待机有3V无5V ,纠结了

楼主(2011-04-02):
接一HPV3000 945GM 英特尔芯片组,插电源待机0.01A,不触发,检查有3V无5V ,查TPS51120条件29PIN无开关电压, 查PWR_S5_EN来自于U13 的4PIN ,要想4PIN为高电平必须11PIN 2PIN 为高,检查2脚为0V ,S5_ENABLE来自于KB3910,查工作条件,KB3910供点正常,19PIN的EC_RST#正常,30PIN 的AC_IN#  OV 应该是正常的,

可37PIN就是不发出S5_ENABLE,KB3910已经换2个全新了都一样,
请达人指点指点

网友:
Ac IN#无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保护隔离不工作

网友:
ACIN载插上适配器的瞬间应该有一个高电平的电压,如果始终为0V,那肯定不正常,不可能触发 的。
还有U13的5脚也应该有一个高电平电压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一样故障的,不过没修好,有没高手讲解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U13  5脚有3.3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的指点,可我在这块板上怎么没有LM393呢?适配器检测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发图纸给你只是参考这个教你要怎么去检查,393,35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先换个U13试试,请你参考。

网友:
ACIN为0,不对吧

网友:
有3V无5V是正常的 注意下BIOS

网友:
个人觉得AC_IN#为低电平是正常的,楼主应该查下LID_SW#是否正常?

网友:
这款945GM的板子5V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建设楼主查下EC的昌振、南桥、MAX8725这一块。

网友:
看5V滤波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刷个BIOS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昨天休息,今天来 看看,发现MAX8725插上适配器就已经工作了,充电电感上有16V的电压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次机已经修好,原来发回来的2个全新IO都是坏的,今天从新发了2个IO到货,换上去5V就出来了,触发电流一路上升,接屏试看到LOGO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TMD的这个卖芯片的害死人

网友:
3V5V控制芯片,遇到过有5V没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