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

楼主(2011-04-02):
TSUM16AL-LF-1可以用TSUM16AK-LF-1代换吗?     各位大哥         帮忙看看

网友:
引脚都不一样, 一个内置MUC

网友:
当然不可以啦。。

网友:
我换了个TSUM56AWHL-LF-1   现象还是一样  按键也用不了了

网友:
这是有一个联想的19‘’的显示器!现象是开机一会开始花屏还闪 !就是像线条一样的闪,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定是 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连谁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说啊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排除了是屏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