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进系统XP条时掉电

楼主(2011-04-02):
天逸F41A进系统XP条时掉电,本进过水,现在不知往那查,往各位大虾给点思路,外设没有问题DOS下没事,

网友:
进PE呢?   查查CPU供电那块。  上图纸来看看.

网友:
以前修到过时显卡问题 最近修到个事南桥问题 想不明白啊

网友:
你还是先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进系统是加载驱动了,往驱动上找,先软后硬

网友:
查下CPU供电吧   仔细  看哪里进的   分析下此处电路连到哪里

网友:
把外设全部去掉开机看还掉电不

网友:
本已修好,是一个102的电阻烧了,给一个PU2(920A4)供电的产生个3。3V,不懂呀,望高手给讲一个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查查显卡,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发个图纸看下啊,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啊

网友:
上电后电阻发热就会掉电

网友:
那就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掉电

网友:
小东西,大问题

网友:
先装个系统,拆开看看哪进水了!

网友:
能否发个图片看是哪一块,也许看了能告诉你哪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看看,南桥好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