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7000 待机有1.5,没有2.5V,3.3V,5V

楼主(2011-04-02):
Benq JOYBOOK7000 待机下有1.5V,没有2.5V,3.3V,5V。
3.3V,5V要2.5V正常产生后,芯片发出PG信号经过5V上拉,作为待机芯片的开启芯号。

即该机待机的时候就有这四个电压。

看图:

现在测得2.5V的条件,包括:
ON1:5V,VSET1:2.5V,SKIP1:5V,SLEW1:0V(1.5V的SLEW2 是1.5V),其它引脚阻值打了没发现异常。
反馈方面也测了正常。
1.5V大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是六十多,1.5V大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是七十多,没有发现什么短路的。
测得下管控制极有5V电压,看情况是后级负载有短路导致芯片保护了。但挑掉后级的焊接点PAD504之后,还是一样。

请问:请问芯片本身问题会导致保护吗?(芯片还没有换过,因为看一路供电正常,按以往经验,觉得芯片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5v,肯定要开机芯片输出才得来的,芯片不良、虚焊也有可能

加焊下不行换之再检查

网友(点评):
待机就有3,5V的。千真万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待机肯定有,问题你的是没有

网友:
哪位哥们,老大,有空的时候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这机有点进展了,后面很多隐性的短路。这两天有结果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