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NEC A2100硬盘无法引导问题!

楼主(2011-04-02):
这台机在我手上已有两天了,接到时,无法装系统,无法引导!

此机是SIS芯片组:M760+963Lua
详细测试后:
1.单独插光驱,不插硬盘可引导进PE;
2.单独插硬盘也不引导.过了LOGO之后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烁.硬盘灯长亮。
3.换硬盘故障依旧.

拆机后测量数据线对地阻值.均是正常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刷BIOS,换南桥后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状况的。请帮忙发表点建设性意见!谢谢。

而对于MBR之类的建议就免了。谢谢了。好急哦。

网友:
硬盘供电,时钟??????

网友:
忘记说了,硬盘在BIOS中可以认到。

网友:
修到过南桥14.318不正常引起不引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不成要换一下时钟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