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显存的容量。

楼主(2011-04-02):
使用4颗HY5RS12325BFP-14的显卡,显存该是多少? 我的理解:512M 128Bit.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NO,256的,我的理解                     如果是16颗芯片16位的是1G
8颗芯片16位的是512                       那么四颗的话自然是25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字面理解:HY-现代品牌;5R-DDR3;S-1。8V;12-512Mbit;32-32位;后面不懂了

网友(点评):
512Mbit/8=64M 64M*4=256M

网友:
想维修内存吗?我只对DDRI的内存了解啊,三代的还不会修

网友:
问:使用4颗HY5RS12325BFP-14的显卡,显存该是多少?
回答:hy FBGA封装 无铅 1.4ns DDR3 VDD1.8V  128MB 32Bit 32BANK DIE版本3nd
此卡总显存4*128MB=512MB

网友:
如有错误跟帖说明,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是256M的。8颗哪就512M了。

网友:
四颗是两通道,每通道两颗,每通道宽位64,每通道两颗内存为128*64,所以,这是一片256*64的显卡。此卡最高芯片组超不过86GT一级别的。

网友:
512的 显存和闪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