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5VSB电压过高(已修好)

楼主(2011-04-02):
有个杂牌电源5VSB达到8V,换了整流管和光偶还是这样,有哪个高手知道现在应该查哪啊?

此电源5VSB刚上电时5VSB为9。5V,然后慢慢降至7。8V左右,估计可能是电容不良,把副电源的那个50V于4。7UF的拆下一量容量降低到3。5UF,换上后待机5VSB电压正常。

网友:
其它电压吗?只有5V偏高?

网友:
应该查一下TL431附近的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短接PSON可启动,各组输出正常直,现在问题就是5VSB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副电源好像没有TL431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的电源有个TL431接光耦的,没有的话就查光耦的输入端的电阻。

网友:
没有TL431就有个稳压二极管,查下接广耦第2脚的元件.

网友:
谢谢有空在试下

网友:
5VSB初级电解电容老化

网友:
取样电阻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