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1S 不触发

楼主(2011-04-02):
开电流台,待机电流0.02到0.01跳变,测量出无待机电压3.3v和5v,待机电压的管理IC MAX8734的供电、高电平信号、基准电压都有,没有3脚和4脚的ON3、ON5信号,2脚的PG信号也没有,奇怪的是上电池后3脚和4脚的信号就可以出来,但时有时无,这两个电压不断的被拉低,心想可能是有轻微短路吧。搞不明白的就是上电流台和上电池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现象呢?因为量测到MAX8734的PG信号也没有,ON3/ON5也反复跳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后故障依旧,会不会是充放电电路的管理IC有问题(上电流台和上电池故障不一样),量得MAX8731的2脚有DCIN 19.5V,11脚VDD有5v,26脚VCC无电压,3脚的基准电压没有,但是23脚的LX有5v输出。因为现在手上没有MAX8731代换,求高手帮我查看下MAX8731的PDF看下这个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 检查是否断线

网友:
有的机器触发后才有3 V 5V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触发就有3m5m的,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款笔记本MAX8734的3脚ON3和4脚ON5这两个信号是来自哪里的么?

网友:
查了PDF档  MAX8734 3脚和4脚的两个信号是来自MEC5004-NU的94脚 ,94的信号也是时不时被拉低,怀疑是MEC5004-NU的问题,这个IO是带程序的,谁有这个板的IO联系下我QQ452876306

网友:
这东西不好找,别找了,找到了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重点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