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用U盘系统进GHOST后找不到U盘啊

楼主(2011-04-02):
如上所说,但是进PE后再用GHOST却能找到U盘里的GHOST。求解,咱是个新手,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PE下的U盘不一定是可移动磁盘,既然找的到U盘内的GhOST文件,U盘肯定是认了,看看其他盘符逐个打开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用U盘进GHOST找不到U盘呢,但有些机又可以,想问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直接GHOST   U盘里的系统是不行的,需要拷到解压到本地磁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啊,我装有些机又是可以的,我感觉应该是哪没没设置好,但是我找不到该去哪里设置

网友:
打开一键ghost,里面选择U盘,找到你的GHOST文件,GHO格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找不到U盘

网友:
真的假的?那就是你的PE系统没有弄好

网友:
这个问题都弄不明白啊

网友:
BIOS设置里把串口设置改成并口就行了

网友:
PE没弄好吧。以前我进PE看不到U盘,但是运行GHOST的时候能看到

网友:
那就是你的U盘系统GHOST有问题

网友:
也不全是U盘GHOST的问题,有些太老的机器,或者主板有问题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 你做U盘驱动的软件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点复杂的问题,这个涉及到你的U盘是否大于2GB,还用就是如果你的GHOST是在一个镜像里运行的话,百份之八十是不会认出U盘的,这是为什么呢,本人知识有限,你如果想知道究竟,可以参考“无忧论坛”里面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可以为你解答的。如果说我做广告,那就免了!!

网友:
能进入U盘PE系统,那就能读得到U盘的,如果不能直接一键GHOST,那就选择用手动吧,在PE下U盘的盘符有可能改掉的,不一定是可移动磁盘的,你找一下吧.

网友:
进去PE再用GHOST

网友(2015-04-30):
从现在的情况分析 应该是你PE系统有问题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改了硬盘模式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