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10清洁后网卡能认到但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1-04-02):
东芝A210清洁后网卡能认到有红色的叉叉,但插网线无反应,开机时插网线绿灯亮,但进windows滚动条时绿灯熄灭,进系统后为红色的叉叉,网卡为RTL8101E,网桥为NS0013,测了接口到网桥是通的,网桥一边9、10、11通,14、15、16通,另一边1、2、3通,6、7、8通,对地值均为348欧,网卡芯片和网桥均换了,依旧,求思路,谢谢

网友:
看网卡少不少电压!

网友(点评):
网卡的工作条件如果不正常,会认不到网卡的。

网友:
看网卡供电都有了没有,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网卡芯片和网桥都排除了,那就是网卡接口了,仔细检查下网卡接口哦

网友:
晶振有波,1.8V 3.3v 1.5V均有
另外网桥1、2、3脚测量和6、7、8脚却是通的,拆掉网桥测量,第3脚和第6脚是通的,不知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
再仔细看看  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可能网卡口 有的针倒了  重点网卡口

网友:
我觉得你既然主板都拆开了。 看看晶振和电压正常不,    正常就换系统试一试。

网友:
进BLOS看有没有认到网卡如果有换个MAK地址存储器试下

网友:
你看一下DOS下的网卡启动能不能跳!

网友:
该机系统已重装依旧,用命令查了下MAC的地址,好像是正常的,实在没法想换个MAC的芯片试试,感觉MAC不会造成不能识别

网友:
把RJ45口1、3脚直连,2、6脚直连,可以检测到,就是插网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