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2200UF/10V的电容可不可以用16V和电容替代

楼主(2011-04-02):
请问电容2200UF/10V的电容可不可以用16V和电容替代。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滤波可以,时钟不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耐压值比原来的大点,容易是一样的吧

网友:
容量这样大的电容一般说来应该可以,要注意容量事合适.

网友:
可以,2200UF但这个值也一定在大于或者等于,不过不要用太大的,不然会有影响

网友:
可以的,就是要注意电容的耐温,不长时间用也无所谓

网友:
绝大部分情况可以

网友:
可以的,大点的电压替换小的一般都可以,小的替换大的就不好了

网友:
滤波可以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