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功率管代换请教

楼主(2011-04-02):
5N50C 可以用C3752代换吗 ?如果不行,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代换5N50C

网友:
C3752是三极管,5N50是N沟道的MOS管。两者不能代换,5N50可以用7N80  IRF740等来代换。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先查百度一下参数,然后根据参数再找代换品

网友:
5N50可以用7N80

网友:
5N50C 是不可以用C3752代换的

网友(2011-05-18):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