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6SW急速维修

楼主(2011-04-02):
一AOC显示器,机器来了按开关不通电,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怀疑开关问题,拆机测5V,之有3.3v,拔掉驱动板回到5V。可调电源飞5V进驱动板,指示灯亮。确定驱动板木有问题,差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为EA1530A,速度换之。开机测试OK!

网友:
偶尔能开机,会是EA1530A???表示怀疑

网友(点评):
不要怀疑,事实就是如此,你懂的

网友:
5V的电容,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谢谢分想。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