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50这个机子还有必要修复吗

楼主(2011-04-02):
     今日接到一台联想G550,故障是屏已经粉碎性摔坏,开机不显示,但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只是有死机,打开机器后查看主板的一个角已经断离,根据故障现象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就直接上BGA把显卡芯片取下,没有想到取下后是这样的情况,主板BGA焊盘有多个引脚非常整齐的从根部断离,还有多个焊盘掉电,请看图片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小意思,最多10多个点,PM45掉48个点,我都没有放弃。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个G450地 机器 和你的一样 也是摔了   南桥下面掉点基本和你那个一样 了   我没有给客户修  200收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我手头也有个Y330这样情况的

网友:
没必要了就是接上点亮了也会不稳定的,摔得机子一般桥都会有掉点现象

网友:
难道联想的板子摔了都这样

网友:
要看争钱不?客户硬要修价钱还行的话,就修呗!

网友:
像这样的掉点的板子 、补点后能稳定吗?

网友:
那么多点,,补点也很麻烦,,,

网友:
怎么联想的机器都是喜欢摔了。

网友:
修吧,怎么不修啊!才脱7个焊盘,其他的都是空的不用理会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啦

网友:
修吧。有钱就赚。现在的钱不好赚啊。

网友:
拆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掉那么多点还真不好整啊,就算整好了也不怎么稳定

网友:
这么一点掉点,可以接线,但钱要高一点

网友:
这样就别修了,如果能50收过来那就最好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也是联想的跟你也一样,屏坏了硬盘坏了光驱坏了,主板折了一大块,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屏碎了,但是亮的,本以为换屏好了,但是屏幕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把显卡取下来,一共掉了6 个点,有5 个和图里的差不多……
光驱也坏了,托盘和光驱壳分家了
这型号怎么那么不经摔呢……

网友:
有空报告点就修了

网友:
二话不说换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