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鑫谷 核动力530PV电源用了段时间会掉电,关机.... ...
求解:鑫谷 核动力530PV电源用了段时间会掉电,关机.....

楼主(2011-04-02):
鑫谷 核动力530PV电源用了段时间会掉电,关机.....。从外观看并没有什么明显损坏的地方。不知道哪位同行能给点思路。谢谢
掉电

网友:
有一批,问题差不多

网友:
不稳定啊。看看是不是过热?

网友:
以前我碰到个鑫谷蓝静王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是没修在保直接换了个。我怀疑里边有虚焊

网友:
我也曾碰到过鑫谷电源lm339有一管脚偏置电阻虚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