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维修

楼主(2011-04-02):
你好!我这有台台式机。开机半个小时就关机。持续这样。急!!!

网友:
是自动断电吗?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呀!

网友:
应该是煽热不好吧看看风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系统中病毒,CPU风扇,电源,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自动关机就是这些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太广了。
电源问题
CPU,显卡等散热不好,也会自动关机。
主板故障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先排除是否电源故障,然后CPU加点硅脂,做好散热,这样还是掉电的话。就换个硬盘和显卡测试。还不行。才能说明是板子的问题
板子有芯片软击穿等故障或CPU座下的热敏电阻自身出现故障,最糟糕就是南北桥空焊

网友:
有很多问题滴   有cpu太热 还有电源里面有电容鼓滴还有可能是cpu附近有电容鼓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的散热

网友:
散热是重点,如果不明白如何判断,可以用鲁大师之类的软件进行温度检测,(现改为360硬件检测了)。个人觉得如果CPU超过65度,就容易造成死机现象了。(多开几个程序测试)解决方案的话6楼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散热  电容 可能比较大

网友:
应该首先排除散热吧

网友:
CPU散热问题大些。好好看看你的散热片和CPU接触良好吗

网友:
主要是看散热不良,再看元件有损坏,再查虚焊是关键。

网友:
看看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先从散热入手。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