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屏幕就自检,出现红,黑.白颜色的.一直循环.

楼主(2011-04-02):
今天接到一台15液晶显示器,型号是MX501A.台湾产的.现在是开是就屏自检.知道是驱动板坏了可是不知道修哪里.这种驱动板不好找,是30+45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的显示器这样是正常的,用没问题。

网友:
MCU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显示器自检是正常的,可能是缺一色了,应是红绿蓝三色的啊

网友:
直接换掉驱动板

网友:
vga信号有问题

网友:
30+45驱动板都很好找的,就是很贵哦,一般要40-50块一块

网友:
关键是接主机后能不能正常显示,如果能正常显示,那你说的那种情况其实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接信号线了吗,我见过一种屏不解信号线是这样

网友:
d31504
的帖子
都是30+45的,但是引角定义却是不同的.

网友:
接上vga线,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板子的主芯片是MRT的.

网友:
你上网查下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下

网友:
是自检 正常的 换另一种vga线可以解决不自检 进工厂模式或重新设置 可以改变自检方式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机子,联想的,换接口排线后好了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吧,调下色温试下。

网友:
一般出现红 绿 蓝 自检都正常呀

网友:
我遇到一台HPC的,原来是能显示,但经常自动关机,排除了电源问题之后,在驱动板上找原因,更换一个1117 2.5V和吹了MCU之后也出现这种现象,接上线也没反应,留着在那一直有显示那几种颜色就是不自动关机了。换上原来的1117 2.5还是那种问题,估计是MCU感冒了,后面客户说急要,直接上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