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v-m8不能触发开机,2块完全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

楼主(2011-04-02):
865gv-m8不能触发开机,2块完全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

测PCI A14无3.3V  ,只有5VSB,其他全无,

应该是通病,请修过此故障的朋友指教!!!!!!!!!!

网友:
不开机应该修开机线路吧,杂找通病?不懂!~

网友:
先查供电,三端管子,有没有电压入和电压出

网友:
1,测量6506第二脚的对地阻值。
2,如若有值,查6506的第一脚是否有5V输入。如果第一脚有5V,可能是6506坏了,换个好的6506上去。不触发的板子,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然后再查其它的待机条件。

网友:
按INTEL的上电时序,一步一步的查啊,有板修,多好啊,当成通病,能有什么进步呀。

网友:
按4楼的思路去查

网友:
这块板子的IO芯片容易坏

网友:
PCI A14脚 无3.3V待机电压  看看是什么芯片 产生的  是 1117  还是别的什么   ,还有就是打一下待机3.3V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拆掉网卡 再测、如果还短  南桥基本上坏掉了! 待机的情况下、摸摸网卡或南桥的表面发热吗/

网友:
   先把南桥的几个待机条件确定下,不OK的去检修。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与众不同,说的正是我想要知道的
查6506的第一脚有5V输入,难道真的是6506的问题,之前我就考虑它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找了30多块料板也没找到一个这样的芯片,不知道是否有代换的型号,如果没有就只能等待有机会发件了,如果有什么进展第一时间反馈给大家

网友:
嘿嘿。。。这板子是通病呀。。。IT8282换了就OK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点评):
这板子貌似没IT8282吧

网友:
我反复找了好多遍,这款主板根本就没有8282

网友(点评):
只有AMD的主板上才会用到8282M

网友:
6506提供3.3VSB检查是否正常

网友:
修到过一块上HP的板子,没有待机3.3V,也是6506把5VSB稳压出来的.后来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把网卡摘了,3.3V出来的 开机一切正常.摘网卡前摸过网卡,不热更不会烫手.

网友:
没有3V待机电压就查5V待机电压转换3V的线路,短路,开路等情况

网友:
那应该是个场馆

网友:
6506的2脚无3.3

网友:
有可能事IO的事。

网友:
哪来那么些通病?修个触发还问别人通病?这样很难有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病的那个板子是K8M800-M3才有8282M。

网友:
是啊我觉得楼主很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