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插U盘可以认,插移动硬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1-04-02):
今天修一台台式机,插U盘可以认,插移动硬盘无法识别。先拆开机器看看是不是前置USB线没有插,重装系统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后来想想是不是供电不够,换了个大400W电源,故障解决!

网友:
前置USB供电不足时常有的事

网友:
移动硬盘一盘都是要插两个USB口的,为的是保持供电足够!

网友:
前后都不能用,最后发现是电源电容微鼓包了

网友:
楼主我不说你啥了 你发的帖子都是初级问题

网友:
移动硬盘一定要接在后面,要不然就不是不认的问题了,搞不好硬盘就给你废了

网友:
硬盘功耗大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是的,我就是这样 的。

网友:
有些机箱上的USB接口的输出功率不够,你可以接在主板上的USB口上试试

网友:
值得借鉴三人行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太直接了,打击到人家了不好啊。要婉转点哦。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供电不足,硬盘很容易坏的。配个新的好电源对主板很重要。

网友:
前置供电不足很正常

网友:
还以为是啥子毛病-0-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导致硬盘电机不转.

网友(2019-09-16):
无法识别硬盘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3538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