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自动关机又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1-04-02):
一块杂牌的845主板,集成显卡的。能触发开机,诊断卡跑C1,又马上转为00,然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等过了约8秒,又会自动开机,运行了10秒后,又会自动关机,然后又过了8秒之后,又来一个自动开机。。。。。。这样循环往复。。。。。。
请教维修前辈,这一般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用手按下南桥再试试,看看是否空焊,建议先加焊下IO

网友:
板子插上电源是不是自动上电的,
如果是自动上电的话,
查下触发排阵的电压
ATX电源14PIN的线路连接的东西,一般情况都是IO坏掉的

网友:
看是不是主板那里有短路而造成保护了

网友:
查一下你的内存电压是否正常,比如它的电压是不是会不稳定,电压在不断的跳变

网友:
IO拆下重焊,故障依旧。
用手 按南桥没有反应,也许是我不够用力。

网友:
开关问题有没排除过啊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