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不了机

楼主(2011-04-02):
   电脑出问题了。打开一看,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结果CPU风扇转动一会就熄火了,在开开关键还是转几下就熄火哎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看是电源坏了还是主板坏了,确定后再进一步考虑。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不行的话打所有外接设备拔掉。。。检查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开机电路烧了!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主板有短路故障。另外cpu短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检查一下热启动按键是否短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几天回南天受潮,开机键 复位键按下去不自动弹出复位,润滑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