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 IBM T40 北桥 显卡

楼主(2011-04-02):
一台T40 拿来时 加电不显 电流到0.7A左右。北桥 显卡 左侧芯片 都有加焊痕迹。 直接加焊显卡 可以亮了 。装起来后又不亮了,拆开测试卡跑38  于是加焊北桥 亮了 哈哈 开了半个多小时 没问题 装好。 第二天又不亮了 又加焊显卡 北桥 。装好后 测试一个小时后 现在有时候不亮 报警一长二短  进系统蓝屏。。。   现在该怎么办 是不是北桥 显卡都要重植球 还是换个?

网友:
像这种板子加焊不得行哦!我以前修过一台得换呢……

网友:
重新植珠肯定好,再加焊板子报废的!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啊,

网友:
如果进系统没有发现花屏,则不用换芯片。北桥是。76的球。显卡用。65的球。还有温度,三温的BGA机,上部  170   185   205  225   200 下部170  185  210  227  205   红外150
                                  30     30    35    30     15            30   30    35     30    15

网友:
如果是练手,就拆下来重新置株。客户急要的话,换板。

网友:
静下心来  不要老是考虑桥芯片
查查工作条件 呀

网友:
看是不是供电的事  供电电容不良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吧,不要忽略了内存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建议,今天来劲把北桥拿下来重植球  但是北桥有两个焊点明显变大了 不是圆点了 变成了不规则的形状 变大了许多。 又从料板上拆了个北桥 重植球 换上了。 测试了一下午 正常。基本确定是北桥问题。  现在的疑惑是原来两个焊点变大的北桥 还能用么? 或者怎么能修复下这两个焊点。

网友:
这个机换板子也才300

网友:
有些电容受热就可恢复正常滤波的作用    你可以先开机  不显预热个1分钟左右  关机再开机  如果可以显示了  就是大电容问题了

网友:
40板子  北桥 显卡容易空确实   但做起来没觉得如何难  或许是焊接的设备不同吧  早些时候修过一些  也从来没相互影响的

网友:
呵呵,修了这块板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我比较关心你收多少钱,和换板相比多挣多少,浪费多少时间,

网友:
老客户了  能收150吧 就当练手了 变大的焊点图点绝缘油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