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4-02):
HP NC6400之前装系统是正常的,用了段时间后死机进不了系统,装系统死机,用GHOST时进行硬件检测的时候死机,用安装版的时候检测硬件也死机,有时候用Ghost时不安装驱动可以装好系统,进入系统后用驱动精灵安装好驱动后使用一切正常,但重启后进系统一会就死机,有时候Ghost不装驱动也死机,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是一样,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大家认为该从哪个方向查了!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外设去掉,在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
外设都去掉了也一样的
我现在也担心是南桥问题,不到不得已不想动南桥

网友:
楼主,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硬盘没换个试一下吗

网友:
主要看什么芯片组了  针对维修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不行就考虑南桥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硬盘一早就换过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北京的狗很笨 -5 请叫我灌水者的噩耗

网友:
重做北桥,肯定北桥问题,重做一下就好,上次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没有什么思路  只能当桥工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先换个南桥看看啊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有做好啊,和南桥有没有换掉啊

网友:
换内存,和重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