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HP CQ45 LA-4102P的EC正确型号

楼主(2011-04-02):
求证:HP CQ45 LA-4102P的EC正确型号
是:KB926QF XX(QF最后两位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你需要把版号写的更详细点,有b0的,有d3的,有co的好几个版本,还不通用。麻烦你帮我量量你的本插上原装电源时pjp1就是主板上的电源接口的第2脚是多少电压,ec的66脚是多少电压吧,谢谢

网友:
我的EC都被上一家拿来了没装上去,我也不知道你说的版本还有66脚电压是多少
主板上面就写着:JAL50 LA-4102P REV:1。02008-05-08这些,
不知道这个是你说的用来区别版本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KB926QFB0 这个小版本无所谓的,只要是KB926QF就可以了 没那么严格的代换要求

网友:
不对吧,我问过卖芯片的商家,他们都说要看后面的小型号才可以。而且不同型号的还不通用。所以我才要找与我板子一样的好板来确定EC的正确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