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器怎么给XP下多分几个区

楼主(2011-04-02):
苹果机器怎么给XP下多分几个区,给客户装双系统,很多客户要求给XP 下多分几个区,但是就分不了啊,大师指点

网友:
没弄过苹果的。

网友:
x小心点搞把

网友(2013-01-02):
没有装  不好搞吧

网友:
如果是装WIN7,那就在安装WIN7选择盘符的时候添加!但只可以添加3个主分区!

网友(2014-10-26):
也想学习学习一下给苹果笔记本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