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独显

楼主(2011-04-02):
哪位大哥发个T61 显卡是G86-740-A2 14.1 的显卡照片啊。因为桥都是封胶的。我翘起来的时候把一个电容带起来了,怕掉东西了。我把原来的桥重新做了上去。电流正常。外接花瓶。内接有看到光。但没有图像。外接花瓶但是看不到字体。我重新下了个桥换了上去。问题一样。怀疑是取显卡的时候把旁边的小原件给弄掉了。因为没有同样的主板对照。想请各位帮帮忙。拍个显卡和显卡周围的照片让我对照下。看下有没有掉东西了。谢谢了。

后来把2个显存取下来。重新做回去。问题还是一样。发货发了2个显存换上去。正常显示了。。测机。OK

网友:
这样就不会掉件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好办法啊。我以后还是把旁边的小元件也贴起来吧。但是我要看的旁边的小元件都被你的锡箔纸贴了。我都没办法看有没有掉件了。可以上传张没有挡住的吗

网友:
锡箔纸会带走比较多的热量,温度肯定要稍微高点,要不就时间长点,旁边的区域贴有高温胶布和黑胶布的一定要拿开,要不高温受热会收缩,吧小元件都卷到一起,造成掉件,上BGA前要尽量避免这种低级错误,要不会很麻烦。。。。

网友(点评):
经验 最好用液晶屏后面的 锡箔 贴一点点锡箔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我地发现

网友:
T61 做显卡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不然主板很容易挂了的。

网友:
关键还是取芯片动作要小

网友:
这了显卡难取呀失败好几个了……

网友:
带胶的怎么弄啊???

网友:
我以前有 不过删了。。。

网友:
楼主以后要小心哦

网友(2011-05-17):
我用的是基地CF360还没有失败的 !!也没又掉点的!

网友:
如果你没封,估计把显存搞到了

网友:
哎。。。无语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也能像这术搞成功